求助液晶屏能否用在萝莉控上

楼主(2017-10-03):
下面一款液晶屏是美嘉欣遥控器上的,请问有没大侠知道能否该用到萝莉控上当显示屏。谢谢了!

网友:
我看不行,接线的定义不对嘛!

网友:
应该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段码屏,萝莉需要点阵屏

谢谢!那就是肯定不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