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飞控出现BadAHRS怎么解决

楼主(2017-10-03):
大神们你们好!pix飞控老出现Bad AHRS是什么情况?有办法解决没有?感谢各位大神,跪求1,我都快疯了

网友(点评):
不会真不懂啊

网友(点评):
不会真不懂啊

网友:
放着不动,等等吧,重刷固件

网友:
不会真不懂啊

网友A:
用3.7.1固件 1.3.48地面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3.7.1固件 1.3.48地面站

好的,感谢我试试

网友B:
找个没有金属的环境从新校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个没有金属的环境从新校准试试

好的,谢谢谢谢

网友(2018-07-30):
直接重启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还不行的话,看一下你的卫星数,数目太少的话也会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