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雨天还停电,闲来无事休电池

楼主(2017-10-03):
笔记本电池冲不进电了,闲来无事拆开看看电池还能不能修,拆开一看还行,2.86   2.56  2.82应该能修复,由于停电,外接电池吧,万能的B6还是很强大的,充电一点问题没有,又能省点钱了

网友A:
B6能测内阻吗?

网友:
确实折腾

网友B:
同问b6竟能测内阻,我用的是假的b6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问b6竟能测内阻,我用的是假的b6

飞科达正版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B6能测内阻吗?

刷了固件的能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问b6竟能测内阻,我用的是假的b6

刷固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刷了固件的能测

多谢指点

网友(2021-11-03):
这样的电池容量还是不行的……只是勉强能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