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问题了,大家看看什么问题

楼主(2017-10-03):
飞控可以连接,但是不能安装固件,提示错误如下图,求解答

网友:
更新固件钱先断开连接

网友:
正解:右下角点击选择以前版本!比如3.15版本,然后刷吧!就可以了!

网友:
你看  你所有机型下面的版本号都是none,建议用1.3.39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