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为啥我的450起飞一只逆时针转转转

楼主(2017-10-03):
如题,小白求教各位大神,在此谢过

网友(点评):
不会真不懂啊

网友A:
电机线接反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机线接反了吧?

大神能详细说下吗

网友C:
应该是你4个电机线全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你4个电机线全反了

你应该是把所有正转的电机接成了反转,所有应该反转东吴电机接成了正转。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应该是把所有正转的电机接成了反转,所有应该反转东吴电机接成了正转。

我去试试,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应该是把所有正转的电机接成了反转,所有应该反转东吴电机接成了正转。

老哥稳,终于解决了,收下我的膝盖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能详细说下吗

你用的是什么飞控?不同飞控转向顺序是不同的

网友:
不会真不懂啊

网友:
哈哈,成了无头模式了

网友:
莽撞少年,原理没懂就要上天啊。也是,干中学嘛。

网友:
电机反了,四个电机转向看泡泡老师帖子

网友:
电机方向估计放了 调换电机和电调连接的三条线中任意两条,看说明说把电机顺心弄对 再安装正确旋转的螺旋桨 再次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