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安装了,为什么还提醒我?怎么办?

楼主(2017-10-03):
Windows不是正版有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否請前輩分享一下如何解決的呢!?
主要問題又是什麼呢!?
感恩

下载了个安装了个4.6版本,可以安装了,安装了.net4.6.2版本,可以打开了!(4.0版本安装之前就装好了)
为什么我也不知道哦,可能是版本太低吧!

网友:
重新启动一下看看

网友:
你不妨去控制台看看是否真的装妥了。

网友B:
版本不同,不能识别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版本不同,不能识别呗!

已解决

网友A:
可否請前輩分享一下如何解決的呢!?
主要問題又是什麼呢!?
感恩

网友C:
WINDOWS不是正版就不给你用, 直接黑屏锁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WINDOWS不是正版就不给你用, 直接黑屏锁机.

没事了,某宝买了个激活码,解决了!
你们进程序的时候也会先弹出一堆命令行自动运行然后又不见了,随后出现程序界面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事了,某宝买了个激活码,解决了!
你们进程序的时候也会先弹出一堆命令行自动运行然后又不见了,随后 ...

某宝的激活码很多用了一段时间就不能用.
windows的还好办, office的序列号真的不行, 买了好几个,最后还是硬破解才能用.
自windows10后, 差不多每个星期都要自动更新. 也不能单选windows的去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某宝的激活码很多用了一段时间就不能用.
windows的还好办, office的序列号真的不行, 买了好几个,最后还是 ...

嗯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