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控还可以改

楼主(2017-10-03):
闲着没事就把枪控改成2s锂电供电。

楼主:
装好后,倒吸一口凉气。。。

网友A:
升压?还是降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压?还是降压?

降压。

网友:
这主意挺不错的   楼主你也太大意了

网友:
感謝分享...
其實只要升降壓後電壓相同都可以這樣改

网友:
早就这样用了  所有电池通用哈哈 只要装得进去

网友(2017-11-27):
问:降压直接串几个二极管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