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飞控

楼主(2017-10-03):
飞控不能识别接收机信号,请问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
同样的问题,试了多种方法,感觉是飞控的问题,换cc3d飞控成功识别,

网友A:
我的也是在地面站没反应,装机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在地面站没反应,装机也不行

愁死了

网友:
你是什么接收机?是PPM\Ibus等,还是?

网友:
换ppm接收机,我F3飞控用天地飞pwm接收机只有几个通道有用,换ppm后所以通道豆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