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4 680飞行自动调参

楼主(2017-10-04):
飞控是APM 2.8 ,气压计5611,按照泡泡老师视频自动调参,定高模式稳得像一个钉子。

APM 2.8 +GPS 6M+ 3508KV380 +1555折叠桨+ H4 680,6000mah飞行18分钟 ,参数如下:

网友:
恭喜试飞成功,谢谢分享参数。

网友:
怎么设置自动调参的

网友:
飞机多重

网友:
参数那可以取整,机架虽然和你一样,但是具体质心还是不太一样,自动调参只能每个机子一个样啊,不过我个人感觉有个小问题就是,静风条件下的自动调参参数不抗风,尤其轴距越大越明显

网友:
自动调参后稳的像钉子?

网友:
自动调参?你把飞机快升快降试以试。看看是否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