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准备入穿越坑。请各位指点

楼主(2017-10-04):
很长时间就想入手一架穿越。但是不知道怎么搭配。还请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A:
慢慢啦,250或者210入手来着遥控可以选个稍微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慢慢啦,250或者210入手来着遥控可以选个稍微好点

控已经有了。以前总玩固定翼

网友B:
你预算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预算多少

不带遥控接收。3000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控已经有了。以前总玩固定翼

利用原来得控,应该是可以用的。你先看看控支持什么模式,一般主流的ppm、subs 等。固定翼看你的有没有飞控,飞控现在一般用cc3d和f3新手用一个带插针的基本上就可以不够再升级f3或其他的,价格都在100元以内,电机2204  2300kv的就行了,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利用原来得控,应该是可以用的。你先看看控支持什么模式,一般主流的ppm、subs 等。固定翼看你的有没有飞 ...

谢谢!以前的控是at9。

网友:
多看贴总会有适合你的

网友:
有一套飞机遥控出手,还有室内练手机,还有一堆工具零件,需要就点我看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以前的控是at9。

我也是at9

网友:
银燕的babyhawk练手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