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求助APM2.8连不上地面站

楼主(2017-10-04):
求助APM2.8连不上地面站 地面站,APM,pixhawk地面站,mavic地面站,APM飞控地面站 作者:Microsoft 8461 求助APM2.8连不上地面站 地面站,APM,pixhawk地面站,mavic地面站,APM飞控地面站 作者:Microsoft 9212
驱动程序安装了,但是没法连接,数据线应该没有问题,APM一个月没连过了,以前一直好好的,而且换usb口也显示com3

网友A:
从刷固件

网友B:
求调参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刷固件

固件刷不了,能显示找到2650v2但是上载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调参软件

missonplaner…

网友:
引用 楼主:
missonplan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共享出来

百度可以找到官网,或者百度一下社区版也可以

网友:
用1.3.25社区版地面站

网友C:
重新设置端口试试

楼主:
回头放假的时候试试

网友D:
以前我也遇到过,刚开始能连接上,之后就连接不上了,解决就是:你选择com口和auto口时乱选,多乱选几次,然后在选择正确的       在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新设置端口试试

不管用,好气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我也遇到过,刚开始能连接上,之后就连接不上了,解决就是:你选择com口和auto口时乱选,多乱选几次, ...

不管用

楼主:
不知道什么鬼原因

楼主(2017-12-06):
原因是稳压芯片烧了,烫手的很,就是主芯片旁边的那个十爪芯片,昨天百度看见有APM2.6稳压芯片烧掉的,准备返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