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调参怎么设置

楼主(2017-10-04):
(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飞行器是切换自动调参没反应

不知道怎么设置

网友:
遥控器接收机7通道,对应图上的通道7,利用遥控的开关控制自动调参

网友:
方法就是:飞机️起飞,待到一定高度,开启定高模式,然后开启自动调参模式,飞机回前后左右的摆动,待飞机平稳飞行之后,你觉得满意,就降落并电机上锁,关掉自动调参模式即可。

楼主:
那怎么设置自动调参

网友B:
打开主菜单“配置/调试”的“扩展调参”。把通道7选项改为“AutoTune”,再点“写入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开主菜单“配置/调试”的“扩展调参”。把通道7选项改为“AutoTune”,再点“写入参数”。

是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