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请教萝丽三代六通接收怎样设置ppm输出?

楼主(2017-10-04):
F3的有刷飞控,接萝丽三代六通接收的一通道,控里只在接收管理的输出模式把第一通道设为ppm,其它没有设置和改动。连接cf调参没有舵量显示。是不是还需要设置别的参数才行?

网友:
要把f3里接收设为ppm吧

楼主:
接收重刷A10固件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