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转数

楼主(2017-10-04):
(图片)

网友:
双手举起飞机,做各方向的倾斜,看看电机的动作和拉力情况。再作分析。

网友A:
校准油门行程试试

楼主:
引用 楼主:
统调油门行程

要全部做一次吗

楼主:
我做了还不行

楼主:
引用 楼主:
要全部做一次吗

有的一插就转了怎么做啊一号电机又做了一次

楼主:
引用 楼主:
要全部做一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校准油门行程试试

我一号电机又做了一次其它的电机插上就转了我不知道醒不行我在次装好一看结果没变

网友:
1.认真去看泡泡老师视频,油门校准,楼盘校准,加速度计校准,遥控器校准

2.做完这些校准,装机没问题就可以试飞了

3.机器没有起飞前转速有点不一样非常正常,飞得平稳就可以了,多轴这东西,飞起来四个电机转速都是不一样的

4.以上都是你飞控没问题,电调没问题,电机没问题的前提下

网友:
应该只是油门行程的细微差别,或者是遥控器中位点不太好。起飞之后飞控会自己调到转速一样的,只要起飞后不自旋那放心飞就行。

网友:
有一种方法叫油门校准

网友B:
把电调和电机分别对调一下看看是飞控引起还是电调引起,一班电调不坏,调一下就好了!我以前有一个有点堵转的电调调了一下就好了,还是匹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电调和电机分别对调一下看看是飞控引起还是电调引起,一班电调不坏,调一下就好了!我以前有一个有点堵转 ...

可以吗只调换电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电调和电机分别对调一下看看是飞控引起还是电调引起,一班电调不坏,调一下就好了!我以前有一个有点堵转 ...

我把电调换了下通上电提示音显示要校准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电调和电机分别对调一下看看是飞控引起还是电调引起,一班电调不坏,调一下就好了!我以前有一个有点堵转 ...

效完结果一样,我先是只把电调和电机链接的地方把了插到别的电机上把别的电调插过来没换飞控上的黑白红线我试了下结果可以,到是我全部换过来了却不行了要校准油门效好了就白费力气了

楼主:
遥控上是这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效完结果一样,我先是只把电调和电机链接的地方把了插到别的电机上把别的电调插过来没换飞控上的黑白红线 ...

你就换那个坏的一组试

网友C:
用遥控器微调开关,把12电机调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遥控器微调开关,把12电机调慢

怎么调求助大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