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21电机 3s改6s用三角还是星接线

楼主(2017-10-04):
我飞450的花牌2221电机3980kv,太热了想改1800kv,昨天在论坛里看了绕电机的帖子,大概知道怎么绕了。但是看到有人说星接线比三角效率高。那假如同样的1800kv。是用星接线还是三角那个效率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多少kv.都是星形接法效率稍高一些

那为什么市面上的航模电机三角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航模电机三角形接法的比较多吗?

我在公司见到的2212,3510,4114之类的尸体是三角的。别的也不太清楚

网友B:
发热应该先看动力搭配吧,怎么会是先改电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热应该先看动力搭配吧,怎么会是先改电机呢?

电机不就是动力吗?

网友C:
我们用的星接法 三角接法耐电流小

网友C:
说错 正好说反了。。。。。

网友:
我觉着6楼讲得有道理,还是看看你的搭配啊!电机也许功率选择小了,再怎么改也功率也差不多吧,不然咱们就一种电机飞天下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错 正好说反了。。。。。

原来是这样,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公司见到的2212,3510,4114之类的尸体是三角的。别的也不太清楚

星型接法电流小  扭矩小 三角形型接法电流大 暴力 效率来说星型接法高  同样的电机  绕线方式一样 匝数一样 星型接法的KV值是三角型接法的一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用的星接法 三角接法耐电流小

电流大小和接法无关吧  与漆包线直径和股数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