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救援

楼主(2017-10-05):
解锁四个电机都转油门推到顶没飞起来降低油门在推却一边的两个电机不转了断掉电源在插解锁四个电机都转两三秒一边的两个电机又不转了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既然是紧急救援,就应该把问题描述尽可能详细,而减少别人再次问你需要浪费的时间。

什么飞控,什么模式解锁的,后面的问题需要知道什么飞控才能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紧急救援,就应该把问题描述尽可能详细,而减少别人再次问你需要浪费的时间。

什么飞控,什么模式解 ...

'哦的是apm2.8都被我又搞了一遍其它正常了但是解不了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