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你用过最响的bb

楼主(2017-10-05):
如题,欢迎推荐,我目前用过最响的matek家的

网友A:
matek的逼逼根本吵死人啊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tek的逼逼根本吵死人啊 哈哈

是啊,屋里不敢让它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屋里不敢让它响

哪??在哪找?

网友B:
matek的BB是直接从分电板取电
必须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tek的BB是直接从分电板取电
必须大

跟取电没关系啊,喇叭好。我想找更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然并卵.....

你机器落入茫茫一片深草的时候就懂了

网友D:
这个最吵 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最吵 对吗

是的,,我怎么像做广告的了,只是我用过最响的,但是太贵

网友:
我也有点怀疑是做广告的。这个卖这个价确实⊙∀⊙!。应该就是bb响上的蜂鸣器。

网友E:
看接线应该是原来的飞控上的bb电路作为开关电路,从分电板直接引了5v作为电源。电流肯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接线应该是原来的飞控上的bb电路作为开关电路,从分电板直接引了5v作为电源。电流肯定大

跟电流电压没关系吧,应该是线圈及结构的原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