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鱼地面站连接u22设置航点

楼主(2017-10-06):
u22蓝牙数传连接飞鱼地面站设置航点怎么怎么弄都是100米啊

楼主:
求助泡泡老师

飞鱼地面站使用教程啊,还有一点,飞鱼地面站怎么连接u22设置航点高度设置的时候是可以任意高度,但是飞的时候都是100米啊,飞鱼地面站设置航点高度是取决于那个高度啊,最低高度,最高高度还是默认高度啊

楼主:
问题已解决,原因是u22 4.0不支持高度设定,只会保持高度飞行

网友A:
自问自答,不错,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问自答,不错,哈哈哈哈

要的是我的钻研精神

网友(2019-03-12):
小手一抖,牛逼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