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回事怎么解不了锁

楼主(2017-10-06):
(图片)

网友:
多试几次

网友A:
一个450把你整的 日疯颠倒    唉 多看看教程吧   插电脑地面站要显示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450把你整的 日疯颠倒    唉 多看看教程吧   插电脑地面站要显示什么原因

正常啊我没看出来那里不对啊还有刷写固件不能刷老是提示错误

网友B:
室内木有gps不能解锁
具体你要插到地面站看错误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室内木有gps不能解锁
具体你要插到地面站看错误提示

现在才搞好全靠度娘了也谢谢你们的解答和关心

网友C:
遥控器通道对吗,飞控有没有电调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遥控器通道对吗,飞控有没有电调校准

嗯好了就是乐迪at9s遥控的自动调参还不懂舵量显示不知道上是开还是下是开有点朦今天我试图去调参没想到他不听我的了乱飞一下挂到树上了我取下了的时候sps也坏了,还好我还有两个

网友C:
兄弟,还是不要弄了apm已经成为过去,再说他定高是用气压计,要知道大气压是不稳定的,所以他定高定点是不稳的,想玩的话换一个其他的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还是不要弄了apm已经成为过去,再说他定高是用气压计,要知道大气压是不稳定的,所以他定高定点是不 ...

换啥飞控大疆太贵了吧其它的那个不用气压计

网友C:
引用 楼主:
换啥飞控大疆太贵了吧其它的那个不用气压计

我之前用的就是apm,不好用现在改飞小穿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用的就是apm,不好用现在改飞小穿越

怎么样电机电调要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用的就是apm,不好用现在改飞小穿越

改小的我的cc3D应该能用的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