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e7能不能飞f450

楼主(2017-10-06):
mce7是7通道,有gps定高和一键返航,能不能飞f450?

网友:
看你用啥飞控,有的飞控要求有三段开关

网友:
对比如at9

网友:
迈克遥控器,没用过

网友:
应该可以 只要通道数够

网友:
对拼上就没有问题的

网友:
只要通道够用就没问题,飞行模式是飞控控制的,有个通道给飞控信号就行。

网友A:
能飞,我的是E7S遥控器,用的QQ飞控

网友(2017-11-12):
我的E7S今天又换了pix飞控,飞的不错就三个飞行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飞,我的是E7S遥控器,用的QQ飞控

你知道怎么连F3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