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距离短是为什么?

楼主(2017-10-06):
如题,为什么我600mw的ts5828图传配rc832为什么距离只能传50米左右,求助这是图传的问题还是接受的问题。

网友A:
两边都有可能但通常发射端故障高一点,我试过600mw的图传实则只有200mw。

网友B:
是不是发射机没装天线就通电了,如果是就烧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发射机没装天线就通电了,如果是就烧坏了。

我觉得应该是烧了,我之前不懂干过这种事

网友:
实测ts832 3km
发射蘑菇+接受平板

网友:
两种可能   第一频率不对  第二图传已经烧毁

网友:
我是混牛逼来了。,不管怎么说都是很好的。

网友C:
烧了还能传吗?不知道。换根天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烧了还能传吗?不知道。换根天线试试

是功放模块烧了,虽然可以传但是距离近

网友:
谢谢,让我不犯类似错误、

网友(2021-01-06):
也想知道问题。

网友(2021-04-24):
引用 网友A:
两边都有可能但通常发射端故障高一点,我试过600mw的图传实则只有200mw。

都是虚标的,

网友(2022-03-17):
200mw也不至于50米呀

网友(2022-04-18):
很有可能发射端损坏了  另外也要看天线之类的搭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