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a6puls怎么升级固件

楼主(2017-10-06):
谁知道a6puls怎么升级固件 ,可以充高压电池, 可以充到4.35v?

网友A:
高压电池,好像很厉害,性能怎么样

网友B:
不是能调吗?充电器不在手边,但是应该是能调电压的,先选取一组充电电压和电流,然后按最左边的键选到调整电压,加到4.35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能调吗?充电器不在手边,但是应该是能调电压的,先选取一组充电电压和电流,然后按最左边的键选到调整 ...

只能调到4.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压电池,好像很厉害,性能怎么样

手上有一块 想试试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上有一块 想试试怎么样

可以可以

网友:
没有牛币好难过

网友C:
A6的固件 作者并没有公开发布。以前都是寄回去升级维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A6的固件 作者并没有公开发布。以前都是寄回去升级维修的。

有联系方式不

网友:
给你个最靠谱的建议  A6卖掉  买个有售后保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