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电机振动

楼主(2017-10-07):
哪位大神,能告诉我apm2,8飞控四轴起飞电机振动非常大,怎么回事怎么解决啊?

网友:
换个好点的机架,尽可能比重均匀,换好点的浆!减P值,再试试应该会好点!还有,加速度计校准时用水平仪效果会更好!

个人建议!

网友:
换电机和桨 没其他解决方法
震动太大会导致莫名其妙的炸鸡 航拍也别想了

网友:
看下桨是否平衡,电机转轴是否弯曲,还有几个螺丝是否有松动

网友:
换好点的电机和桨。。。

网友:
电机动平衡不好  机架松动 所以振动大

网友:
我也是这个问题,震动大已经因为这个问题飞了一个了。现在在慢慢排出。先把机架所有螺丝拧紧、拆掉桨叶。解锁慢慢加油门,用手去摸电机如果这时感觉到电机是震动的,那就换掉这个电机。一直到没有电机震动,然后做桨叶的平衡,做好是四个桨叶的重量做出一样的。然后上浆看还会不会震动。还有震动大的时候千万别开定高模式,机机会自动迅速拉高飞走的!

网友:
还有,别图便宜买二手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