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翼前进、后退均偏向右侧。

楼主(2017-10-07):
我的四轴翼,起飞、悬停及左右横滚均正常,但前进及后退总是向右侧偏行(约20度),校正地磁后也无用,请问是陀螺仪基准没校准好吗?

网友:
你是不是开混控之类的东西了?

网友:
陀螺仪没有校准好应该是不能悬停的吧。

网友:
感觉是像有干扰
是啥飞控

网友:
naza lite 在低温情况下第一块电池也会偏移 ,预热后就没问题

网友:
第一 遥控器混控关闭 微调中间位置后重新校准遥控。第二,飞控水平校准好 第三加速度计重新校准一次。

网友:
你是不是开了无头模式?如果无头模式下罗盘被干扰了也会偏移。。。

网友:
检查遥控微调有没偏?!

楼主:
这个问题纠结很久了,所有的考虑原因都逐一排除在外,昨晚就是重新校准陀螺仪基准后,今早试飞问题竟然完全解决了。在此谢谢各位!

网友:
也遇到了,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