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萝丽大神无刷电调资料和固件

楼主(2017-10-09):
刚进来没有找到大神电调资料

网友:
先百度,善用搜索

网友A(2017-11-24):
楼主找到了吗,你加QQ272416403,这个群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找到了吗,你加QQ272416403,这个群有

加群时,问题是什么

网友:
你直接加,没有问题啊

网友(2018-01-19):
引用 网友B:
加群时,问题是什么

应该是单片型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