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的电池会发胖吗?

楼主(2017-10-09):
差不多快变圆型了,会炸吗?有点怕。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花牌的养不胖?一样这样用,比权家用的时间更长,是不是和电池的C数有关呢?

你花牌看图上明显也鼓包了,程度小点,电池质量好点…你这个主要是使用方法不对

网友A:
鼓包了,经常过放,或者满电存储,大电流放电就会这样…可以换新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鼓包了,经常过放,或者满电存储,大电流放电就会这样…可以换新的了

那为什么花牌的养不胖?一样这样用,比权家用的时间更长,是不是和电池的C数有关呢?

网友:
安全为主丢了吧

网友:
赶紧处理掉算了,这种电池搞不好充电的时候或者大电流放电的时候起火。

网友:
我的不会。我的直接是嗨起来了

网友:
太危险了别用了

网友:
这是电池鼓包 原因之一就是电池过度放电引起的,建议存储的时候把电压调到3.8到3.9v之间存放。

网友:
建议报废处理

网友:
赶紧不要用了,很危险的。

网友:
鼓包就用不了了,3.85v保存

网友:
太严重的一定要处理,把电池放完电后,将外皮用针扎破卸压,交回收站处理。现在人们环保意识模糊啊!

网友:
白天戳破看烟花去

网友:
電池發胖主因有3點:
1.過充過放(高於4.2V或是低於標準電壓3.7V)如果小弟沒記錯新款高壓鋰聚可以到4.35V(待查證)
2.充飽電後放置時間過久(C數越高的電池越明顯),所以有的飛友會選擇較大功率的充電器,加上併充版充電,甚至是到飛場才充電(並充版最好使用各迴路有單獨保險絲的為優,併充電池容量內阻相近)
3.C數不足(類似過放電)~一般玩電機最基本的功率計(瓦特計)是基本配備,例如全油門最大電流40A的情況下2200mAH的電池最少要選40/2.2=18.18C(一般正常會選用20C的電池,但小弟建議選用25C電池較為妥當,畢竟飛機不像車船說停就停)
最後良心建議...鼓包發胖的電池就盡量別用了...(如果真的要用...建議先地面測試過...確定殘餘的蓄電量後再乘以0.8使用)
航模非一般玩具...安全預留量只能抓高...畢竟沒有安全沒有一切...
也祝您爽飛愉快

网友:
楼上说的很到位,安全第一啊

网友:
很危险哦  我也鼓了2个酷点

网友:
报废处理吧

网友:
质量不行的都会鼓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