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落的为题

楼主(2017-10-09):
四抽飞机怎么降落用什么模式降落计较好我用定点每次都炸机起飞前机架还转圈人家起飞在地上什么样起飞还是什么样我的起飞后就不知道头在那了所以一直炸机

网友A:
你一定用的450脚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一定用的450脚架

网友:
换个硬点的脚架就行。。。最好自稳模式降落。

网友:
一般定高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个坑货,又软又容易断,建议换。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
能直接用降落模式吗?

网友:
要什么模式 都是手动降落
450 那种高起落架弹性太好 降落速度太快会跳起来

网友:
请拆掉脚架  F450 脚架很Q弹

网友:
自稳模式,妥妥的

网友:
为何不用悬停模式降落,稳得不能再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