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电池上置好还是下置好

楼主(2017-10-10):
rt。最近自己设计了一款机架。打算直接机架整合电池仓。但是如果下置的话,很大一坨掉在下面感觉很别扭。电池上置就不用电池仓了。下部可以设计成集合飞控,接收机,图传数传等设备安装仓,感觉这些设备下置,可以天线朝下,更能提高信号强度。但是问题是,据说电池上置很不稳。求各位大大说一下电池上置可行吗

网友A:
重心在四个桨所在平面是最稳定的,高了低了其实都不好。

网友(点评):
确实是,但是700轴距以下的四轴,想把电池安在中心部分,很有难度啊,机架大小就不够,当然小电池可以,但是没什么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心在四个桨所在平面是最稳定的,高了低了其实都不好。

确实是,但是700轴距以下的四轴,想把电池安在中心部分,很有难度啊,机架大小就不够,当然小电池可以,但是没什么意义

网友B:
个人经历,我的是四轴,700左右轴距,有一次电池就是放在了中心板上面,降落的时候莫名其妙的翻过来,炸了,估计有动力不足的原因。之后改成了下置,就很稳,降落速度很快都没问题。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下置放些

网友:
下置吧,人家900 1000轴距都一样

网友C:
我有一台上置4S 1WmAh 一台下置6S8000mAh 飞起来一样
电池下置并不会增强飞机自我平衡的能力 上置也一样
飞机的自我平衡是飞控和动力系统提供的 这点和固定翼完全不一样
也就是说哪怕重心偏差比较严重 飞控都有自我矫正的能力
或者换一种说法 在飞行过程中如果一个电机有问题 提供的升力不够飞控没法给予补偿 电池上下置的结果一样炸鸡

如果有人提出电池下置更稳定 请看火箭为什么发动机都下置
其实火箭发动机上下都可以 只是下置的时候设计更灵活 平衡是发动机和飞行控制系统在调控

网友:
技术贴,学习了

网友:
应该是下置好吧,电池在重心之下,降落时应该不容易侧翻

网友:
放在下面 比较稳
就比如你扎马步  重心越低你就越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经历,我的是四轴,700左右轴距,有一次电池就是放在了中心板上面,降落的时候莫名其妙的翻过来,炸了 ...

谢谢,我就是纠结怕翻,再寻思寻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台上置4S 1WmAh 一台下置6S8000mAh 飞起来一样
电池下置并不会增强飞机自我平衡的能力 上置也一样
飞 ...

谢谢大神,学习了。

楼主:
刚刚突然想到,我的机架沿用了DAYA680的电机座和折叠件。DAYA680的电机座比一般电机座高。再加上电机的高度,电池上置的话,桨平面比电池高5mm。感觉这样最优是不是。

ezk

网友:
上置下置没什么区别,飞得稳不稳还是看飞控调的好不好。飞控不好下置降落照样翻。
下置有个好处是大电流线路可以离传感器稍微远点,干扰会更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突然想到,我的机架沿用了DAYA680的电机座和折叠件。DAYA680的电机座比一般电机座高。再加上电机的高度 ...

我有一台daya 680改
电池下挂 重心正好在4个电机对角线上
电池下挂 没什么特殊感觉  自重太大飞的很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