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8飞控无法校准电调

楼主(2017-10-10):
求助各位大神,我这个飞控用泡泡教程里的方法校准电调无法校准,我的步骤是开控最大油门然后给飞控上电,电机滴①声或者2声就断电,再上电只有一个或者两个电机校准其它的都不行,试了几次都不行。我用的电机是〈新西达〉电调是    XXD    的,我怀疑是飞控坏了我就给飞控上电,用万能表测量〈飞控接收输出端〉只有4.93伏电流传感器直接输出电压是5.27伏,我的飞控是供电是用电流传感器供电的,然后我用一条数据线用手机〈充电宝〉先给飞控上电,然后再上传感器的电。飞控就直接校准电调了。都不用泡泡老师的教程校准了,这时摇控器我是没关的但是油门是拉到最低都不用我动摇控器都能校准了,这个方法我试过几次都行,怀疑输出端电压不够但是我用传感器的电压直供电到飞控的输出端这时的飞控接收输出端电压升到5.27,但是还是不能校准电调,试过用〈充电宝〉单独供电给飞控电流传感器是的插头是没插上飞控的供电是用充电宝供电的,这样飞控也能校准电调。还试过用电调单独给飞控供电也不行,现在只能用数据线给飞控上电然后要上传感器的电就行。都弄的我发疯了,我是用3s电池摇控器是乐迪at9的,那位大神知道是那里出问题吗?    请问你们的用传感器供电的,那接收端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A:
围观,期待大神的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围观,期待大神的出现。

你也玩apm吗?能告诉我你的飞控输出端电压是多少

网友:
那电源模块标准输出是 5.3V 电流是绝对够的 带2个7-9g舵机都没问题
怀疑你校准方式不对 或者飞控有问题

网友:
没用电流计???

网友:
了半天,没看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半天,没看明白

就是想电调校准,只能先用数据线供电,再用传感器供电,就能校准电调

网友C:
你试试将电调的信号线正针全取出不联飞控,用电流计给飞控供电。看行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也玩apm吗?能告诉我你的飞控输出端电压是多少

围观,还在学习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试试将电调的信号线正针全取出不联飞控,用电流计给飞控供电。看行不行。

我就是用电流传感器供电的,jp1是断开的

网友:
明显步骤错误啊,最大油门上电,响两声后拉最小油门,你怎么直接断电了。

网友:
步骤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想电调校准,只能先用数据线供电,再用传感器供电,就能校准电调

油门拉到最大,听到"滴滴"两声后3秒内油门拉到最低,听到"滴"的一声,校准完成,,然后推油门,电机转动,,,之后再断电关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门拉到最大,听到"滴滴"两声后3秒内油门拉到最低,听到"滴"的一声,校准完成,,然后推油门,电机转动 ...

你这步骤是第二次插电的响声吧,我的也行呀啊,但就是不是四个电机响呀,只有一个或者两个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用电流传感器供电的,jp1是断开的

jp1断开,和电调去正芯两回事,我让你去掉正极,主要是防止干扰,分流,降压和相互内阻影响。

网友:
开遥控,机上电,油门最大,机断电,机上电,油门最低,完成。你的步骤是开控最大油门然后给飞控上电,少了一步。

网友:
想简单方便 的直接用好硬60A 自己会校准油门行程 就是贵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步骤是第二次插电的响声吧,我的也行呀啊,但就是不是四个电机响呀,只有一个或者两个响

电调插接收机,一个一个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插接收机,一个一个校准

试过,但是接上飞控电调一样不能校准

网友:
电调插遥控接收机第三通道,供电从飞控接出任意口,一个一个调。油门最大,飞控上电,嘀,然后听到嘀嘀两声,油门拉到最低,嘀嘀嘀三声,嘀,轻推油门,电机转动,断电。重复以上。

网友D:
楼上正解,校隼电调不能用飞控,可以用飞控给换收机共电,电调扠接收机3通道,开控油门最高,听到电调叫两声油门最下,电调一声长鸣。OK电调以校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正解,校隼电调不能用飞控,可以用飞控给换收机共电,电调扠接收机3通道,开控油门最高,听到电调叫两 ...

放到接收就行,但是不要跟apm飞控一起校准电调,电机能转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放到接收就行,但是不要跟apm飞控一起校准电调,电机能转吗

电机能转,四个电机是同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能转,四个电机是同步的。

apm飞控能不能解锁?现在不在家试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到接收就行,但是不要跟apm飞控一起校准电调,电机能转吗

电调可以一个一个的校準,也可以四个电调一起校凖。

网友D:
引用 楼主:
apm飞控能不能解锁?现在不在家试不了

解锁不管电调的事,而是磁罗盘的事,如果GPS没有校准好,是不能解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解锁不管电调的事,而是磁罗盘的事,如果GPS没有校准好,是不能解锁的。

到时试试,这段时间没空。

网友(2018-07-15):
引用 网友D:
解锁不管电调的事,而是磁罗盘的事,如果GPS没有校准好,是不能解锁的。

解决了吗?怎样做到的?

网友(2019-04-21):
原来这问题还是比较普遍的,楼主最后怎么结局的?

网友E:
原来这问题还是比较普遍的,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来这问题还是比较普遍的,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

把电调都换了

网友:
就好了?是不是电压的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把电调都换了

我把电调全换就正常了,之前那几个电调也是好的,就是上到飞控校准油门就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