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星PIXHAWK2代飞控的一个小缺陷

楼主(2017-10-11):
PIXHAWK2这个飞控有个小小的缺陷,就是GPS1口的焊点不稳,因为固定在焊盘上,只要GPS1插拔次数多了就会松动,松动之后就没有之后了。看图1就知道。我买了这个飞控不到10天的时候拔GPS1口的时候直接连接口拔出,于是发回赫星换了一个(也算赫星良心)。。换了这个后正常使用了半个多月,昨天晚上又发现GPS1口又开始松动了。
本人焊工不行,于是上热熔胶固定,发现效果很好。希望赫星改进下,毕竟2000的飞控不应该出现这个问题。万一飞行的时候GPS1口断了就GG了。

网友:
呵呵,事物都有软肋。

网友:
有没有发现,电流计测不准电压?
现象就是,电池插着BB响(用质量好一点儿,准一点的)飞,每次都是先低电压返航,然后过几分钟才会BB响。
用 3DR 的原厂电池,应当就不存在此问题了。

网友:
这个我也发现了 现在将就着用的 固定的那个针脚松了

网友:
刀头补焊一下,看样子是回流焊 温度不合适啊

网友:
有钱人啊

网友:
高端玩家

网友(2019-01-08):
螺丝钉顶到了,所以容易松动

网友(2019-03-30):
2000....够买个二手A3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