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型号?

楼主(2017-10-11):
这个是什么品牌,求组装调试教程。
当时买的是到手飞,现在想换遥控器,换成at9。但是遥控器设置那些都不知道。求老司机带飞,求教程。

网友:
无副翼的换接收简单,遥控端只需要调整油门和螺距曲线,还有感度,机械部分不用动的话,直机其实就简单了,直机最难调的是机械部分。

找那个陀螺仪的说明书就行了,看照片应该是K-bar,也习惯简称K8。

找地方去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