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0续航

楼主(2017-10-12):
用3s5200的飞18分钟,用4s5200才飞21分钟

网友A:
21分钟挺长的了

网友:
用再大点电池飞都得不起来了

网友:
满足吧,我的550机架才飞10分钟

网友:
对四轴来说特定的动力系统下最佳续航会有一个特定的容量,不是越大越好。

从3s 5200到4s 5200换算成瓦时这个绝对能量单位的话,是原来的4/3.

但是电池重量也同比例增加了,对于四轴来说电池本来就是重量占比较大的一部分。总重增加比例也不小啊。总重增加就会降低续航,所以最终续航并不会按照电池的能量比例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21分钟挺长的了

飞机空载

网友:
我的都没超过十分钟呀

网友:
3s2200电池,F450机架2213电机总重量1030g,悬停8分钟
加上设备,电池不变,总重量1350g,悬停时间4分钟多一点

网友:
3S5200电池,加上云台山狗图传15分钟

网友:
5200毫安4s得550克了吧

网友:
6000毫安4S18650 大概在400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