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故障求助

楼主(2017-10-13):
GPS问题
哪位模友教我解决这个问题啊。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  好像是搜星不够
TRX6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星精度不够,耐心等一会试试看。

也有可能是GPS不好,精度达不到解锁要求。 ...

有8颗星啊,应该够吧

网友:
一样的问题,不过我是在阳台上调飞机的时候遇到的,可能是gps不够吧

网友B:
换个gps试一试,排除飞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gps试一试,排除飞控问题

试了几个GPS问题依旧

网友:
能说下这是什么软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