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翼xt32拆机

楼主(2017-10-14):
包装盒
控包
发射机
接收机
发射机天线
好像是图传固件升级口
数传控信号模块
中间那个电机好像是逗人的
天线不可外换
两个天线一个是升级图传用的
有点乱
照的不是很清楚
小编在此对个为看官抱歉啦
关于更多思翼xt32【视频,图片,飞行测评或其它请留言】

楼主:
未待续欢迎各位留言

网友:
这么贵遥控器,接收机也就一根天线

网友:
土豪..你是怎么拍出如此高难度的照片。全都像是打了马赛克。

网友A:
那么大一颗电机在遥控里面干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大一颗电机在遥控里面干什么

好像是震动...

网友:
楼主你这照片是怎么拍得。看不清啊

网友:
还是喜欢x9d多一些

楼主:
电机是用来提醒震动    屋里灯坏了照的不清

楼主:
思翼32家族里有
xt32【属于标配】hd32【是内置图传的】vd32【接收机发射图传,发射机不带图传图传接收需另外配置】
xt32后期可升级固件成hd32或vd32
xt32就此有很大的升级空间固件软件都可以【只要有能力是可以的】
xt32不是终极版因此有些地方是空的【如天线,内置sd卡插口,电池可以改大的,有图传模块插口】

楼主:
xt32稳定性能可能比不上同价的稳定但是有很大的改装潜力我个人认为设计者意图并不是注重一次完工反而是像注重于后期改装以不被过时淘汰
思翼在软件上很下功夫几乎一周更行一次遥控器及接收机的..................待续

网友:
看上去很精致的样子,土豪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