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合1凤凰5.0的在线安装与试飞,软件免费

楼主(2017-10-14):
凤凰5.0是最初者应该用得最广的,支持固定翼,直升机与多轴

YK链接

网友A:
我的电脑,一安装凤凰就用不了,打开就说缺少组件,删除所有文件,换下载渠道依旧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电脑,一安装凤凰就用不了,打开就说缺少组件,删除所有文件,换下载渠道依旧如此

用的什么系统?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什么系统?

win7

楼主:
删掉之后重新安装,WIN7挺稳定的,WIN10上部分东西我用不了,但WIN7上一下就能用了

楼主(2018-03-19):
如果玩有线不方便,也可以改为无线,加一个接收机就OK了
凤凰,FMS,REALFLIGHT都可以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I3NDg4MzQ0OA==.html?spm=a2hzp.8253876.0.0&f=51224572

网友(2018-05-24):
坐等答案,看弟兄们的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