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弦波电调没那么复杂

楼主(2017-10-14):
某公司推出自己的正弦波电调和配套电机,自然对性能一片吹捧。好像掌握多少核心技术。由于之前做过正弦波无刷电机驱动器相关开发,知道这东西并没有那么神秘。入TI,微芯,意法半导体等多家公司都有这类方案。只有拿来用就ok。
今天发现st官方推出的一套电调开发板名为STSW-ESC001V1,有兴趣自己下载资料,官方公开软件和硬件设计文件。稍家调整就可以生产。
希望一会更多的正弦波电调合电机的动力套装出现,硬件成本比普通电调略高一些而已。
意法半导体官方地址
http://www.st.com/

楼主:
有效功率转换效率高,发热低。不过对电机参数要求配对使用

网友:
不过最近好像很少提起正弦波了

网友:
dji的620电调就是正弦波电调

网友:
正弦波的好处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效功率转换效率高,发热低。不过对电机参数要求配对使用

难怪大疆电调不能用其他电机

网友:
似乎不适合于高转速?

网友:
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

网友:
最近做了块板子,用正弦波驱动成功.
主控用的STM32F103C8T6,3路互补PWM驱动.
还有很多地方要完善.

网友(2018-04-19):
是纯正旋 还是模拟的 ?

网友A:
FOC电调是磁场定向控制,效率相对普通BLDC电调大约提升10%左右吧(理论计算),声音也较小,成本也相对提升不少

网友(2019-12-12):
引用 网友A:
FOC电调是磁场定向控制,效率相对普通BLDC电调大约提升10%左右吧(理论计算),声音也较小,成本也相对提升 ...

就是10左右  DJI mavic 和Mavic 铂金版就是升级了FOC  ,由之前的27分钟提升到30分钟

网友:
太厉害了,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