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机了好心疼啊

楼主(2017-10-14):
我的飞机调完参后试飞飞到一定高度是怎么会轻邪40度醉鸡了就像一个十字架的方式插到地里了请问一下有人遇到过吗醉鸡后我发现陀螺仪在一边吊这

网友:
没遇到过,帮顶!

网友:
没遇到过,好像是你没经验调机所以才这样的

网友:
损失应该不大

网友:
损失不大

网友A:
没玩过四轴,瞎猜的
可能是电机电源的香蕉头出了问题,虚焊的可能性大一些,大电流时电机缺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玩过四轴,瞎猜的
可能是电机电源的香蕉头出了问题,虚焊的可能性大一些,大电流时电机缺项 ...

有这个可能但是我查了挺结实的我也感觉电机有点转慢的原因吧要是三个电机转一个电机转的慢或者不转想下后果我估计给我描述的差不多吧,还有个可能'sps掉下来了都和电池抱到一起了是不是受到干扰了

网友:
我是新手是自动调参的

网友:
飞的好好的突然往一侧翻最常见的就是单个轴动力问题,电机,电调,电机与电调间接线还有这个轴其他线,还有桨。不过看你这个是子弹头桨夹,桨松了就直接射桨了,应该还是接线或者电调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了

别笑我了

网友:
心疼你一下

网友:
看你挺辛苦的,鼓励一下,加油!

网友:
炸鸡 炸多了也就习以为常了

网友C:
我也有过这样事故,后查是电机少一相电,四个电机在空中有一个电机不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过这样事故,后查是电机少一相电,四个电机在空中有一个电机不转了。

那个电机不转就望那边邪一直到炸机都没办法

网友D:
第一次正常,功夫不负有心人,你会找到答案的,加油

网友E:
我知道什么原因  电机堵转  有可能电机螺丝顶到线圈了   我遇到过  我的第一次炸鸡是一样的  换了一个电机依然如此  最后看到螺丝顶到项圈了  换一个完美解决  而且这个电机温度偏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次正常,功夫不负有心人,你会找到答案的,加油

自动调参后好稳定啊就给钉子一样可是好景不长在次起飞测高时就飞了有一分钟后有异常了飞机就潮一个方向轻邪6,70℃像十字架的样子炸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知道什么原因  电机堵转  有可能电机螺丝顶到线圈了   我遇到过  我的第一次炸鸡是一样的  换了一个电机 ...

我到没注意自动调参后好稳的,我的想法是gps和电池太进了收到干扰了吧你看那,因为这次的飞行我不敢在尝试了还好有紧无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知道什么原因  电机堵转  有可能电机螺丝顶到线圈了   我遇到过  我的第一次炸鸡是一样的  换了一个电机 ...

在说了电机螺丝是元代的因改不会吧!等下我看看

网友E:
引用 楼主:
在说了电机螺丝是元代的因改不会吧!等下我看看

仔细观察电机出线口 有没有断股  电机是由很多股扭在一起的  如果有断了一根就是电机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仔细观察电机出线口 有没有断股  电机是由很多股扭在一起的  如果有断了一根就是电机原因

那看那个电机是看断掉的那个电机还是对面的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仔细观察电机出线口 有没有断股  电机是由很多股扭在一起的  如果有断了一根就是电机原因

我看了一下电机连断掉的那个电机有两个电机有明显的主力这两个分别是一号和三号一号电机机架断了

网友F:
我自己的观点:
1、像上面的大哥说的,电机缺相
2、gps固定不牢靠,罗盘飘移
3、买了个假电调
4、最主要的,apm时常抽风,尤其是质量差的,机架震一下就震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自己的观点:
1、像上面的大哥说的,电机缺相
2、gps固定不牢靠,罗盘飘移

你说的也有道理我看飞控没问题,我今天吧残缺不全的修复好了后在院子里试飞了下不行三个电机都飞起来半公分了有个还没离地强行飞起来定点高度还可以就是乱飘不一会就炸机了有可能是电调的事

网友:
校正一下电调

网友G:
还有校飞控的水平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说的也有道理我看飞控没问题,我今天吧残缺不全的修复好了后在院子里试飞了下不行三个电机都飞起来半公 ...

你之前电调行程校准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之前电调行程校准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之前电调行程校准了吗?

我还回复初始设置了然后做的油门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有校飞控的水平

嗯做,我还回复初始设置了然后做的油门行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动调参后好稳定啊就给钉子一样可是好景不长在次起飞测高时就飞了有一分钟后有异常了飞机就潮一个方向轻 ...

我和你一样也是新手,看我的550我是叫一个模友帮设置,由于没时间都没有飞过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回复初始设置了然后做的油门校准

那就应该是最恶心那种可能,apm时常抽风,质量不好的更是如此

网友:
心疼心疼

网友H:
心里改流血了,经验翻倍

楼主:
引用 网友H:
心里改流血了,经验翻倍

啥经验不都心疼死了

楼主:
直到现在都没人知道原因

网友H:
引用 楼主:
啥经验不都心疼死了

反思后,下次就不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反思后,下次就不会了

重要的是找不到问题所在没办法改善不兄弟

网友I:
慢慢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慢慢来吧

慢慢来我都研究了几天了没查出来什么问题就是一个电机飞不起来可是他还转的不慢那

网友H:
引用 楼主:
重要的是找不到问题所在没办法改善不兄弟

有个模友今天玩飞控固定翼模式,开始飞,打自稳模式,很好飞,降落换电后,再次起飞,不容易控制了,打返航后,突然加速失控,直接炸鸡!也在找原因。玩航模就是在实践中总结经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个模友今天玩飞控固定翼模式,开始飞,打自稳模式,很好飞,降落换电后,再次起飞,不容易控制了,打返 ...

和我的情况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