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出来的飞机特别抖

楼主(2017-10-14):
玩具四轴的飞控板装出来的820空心杯的四轴,特别抖是为什么啊,机架自己做的

网友:
你没调pid,还重心偏

网友:
调PID 滤波 用动平衡好的桨

网友:
鸡架问题有可能,玩具飞控板,不平衡,也有可能

网友:
飞控需要根据机架和电机动力参数调整pid的,你直接用玩具四轴的飞控板如果机架本身和原来的差太多就不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