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达方位角版MINIMOSD固件中文字库

楼主(2017-10-14):
之前做的支持雷达和方位角显示的OSD固件是英文的,趁着有时间,自己照着其他的中文字库也给我这版的固件画了一套对应的中文字库,需要的朋友可以下载使用!
刷字库注意事项:
必须按照以下流程来完整刷写固件和字库,否则上电之后什么都不显示,不能够只刷字库
刷写步骤:
1.运行OSD_Config.exe
2.点击Options -> Update Firmware,然后选择FW_+_Char目录下的Character_Updater_FW.hex文件刷进去
3.然后再点Options -> Update CharSet,然后在FW_+_Char目录下选择字库文件MinimOSD_2.4.1.5.mcm(内有中文字库,想刷中文的可以选择中文的字库)
4.然后继续点击Options -> Update Firmware,然后选择FW_+_Char目录下的MinimOsd.hex文件刷入固件

不明真相的朋友可以看我之前发的两个关于MINIMOSD固件的帖子哦

效果图:

下载链接(该字库只适用于我改的雷达方位角版本的固件,其他版本的固件千万不可使用):
http://pan.baidu.com/s/1hr5bw2K

网友A:
好东西,只是只是如何看懂方位角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东西,只是只是如何看懂方位角呢!

看图,正北是0度,起点是你起飞的位置,假设线的另一端是你飞机所在的位置,那个133.8度就是飞机相对家的位置的夹角,这么说明白么,通常飞fpv如果不用aat的话要是飞机飞远看不见了你根本不知道飞机在哪个方位

网友:
这个是APM的吗

楼主:
我发的这个是字库,是MINIMOSD用的字库,MINIMOSD当然是APM用的拉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图,正北是0度,起点是你起飞的位置,假设线的另一端是你飞机所在的位置,那个133.8度就是飞机相对家的 ...

通俗易懂,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发的这个是字库,是MINIMOSD用的字库,MINIMOSD当然是APM用的拉

给力的,我没飞太远过还不知道夹角的重要性

网友:
通俗易懂,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力的,我没飞太远过还不知道夹角的重要性

我一般也不飞太远,最多3公里,不过基本上差不多1公里远的时候就已经看不到飞机了,然后这个时候又需要把平板天线对准飞机图传画面才清晰,所以才需要知道飞机具体在哪个方位,好把平板对准飞机

网友C:
楼主有Q吗,刷了之后有点问题要请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Q吗,刷了之后有点问题要请教一下。

47866346欢迎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会看~

哪里不会看?

网友D:
比方说,我图上显示的是 152度 南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比方说,我图上显示的是 152度 南 。

你那个是航向

网友(2018-02-09):
说下问题··计时器不知道为什么不动··还有这个横滚水平线反了··怎么水平线跟着飞机的横滚方向变··不是相反吗?望修改下谢谢·

网友(2018-05-23):
,小手一抖,牛币到手

网友:
太厉害了,改字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