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T SPEAR飞翼

楼主(2017-10-15):
图纸打印出来之后翼展才95厘米,请教模友是我打印的问题还是图纸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FT的图纸一般第一页都有比例尺,先打印一张。看下是不是100%,之前我打印别的发现好像需要106%左右

好的,我再试试

网友:
为什么  我的正常

网友:
信息太少

网友B:
看看是否比例跑掉了!?

网友A:
FT的图纸一般第一页都有比例尺,先打印一张。看下是不是100%,之前我打印别的发现好像需要106%左右

楼主:
我连着打印了2份,尺寸都不对。郁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否比例跑掉了!?

也不应该,我是按比例打印的,就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网友(2019-04-21):
好像有A4分张图纸,去官网找找

网友(2019-09-26):
去网上买现成的套件吧也没多少钱

网友(2019-12-05):
求图纸下载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