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CK不解锁

楼主(2017-10-15):
  如图PIXHACK不解锁

网友:
这应是GPS问题吧,看GPS那里是红色的。

网友:
好像加速剂没有校准    水平   看你红线不在水平线

网友:
自稳模式跟gps无关,建议重做一次加速度计校准

网友:
文字提示是roll方向舵量左边的值太高了,你是不是遥控校准没做啊。

或者是遥控和接收之类设置不对。

你到遥控校准界面看看,你动副翼杆的时候,两边的舵量和其它三个通道有什么不同

网友:
微调归零,校准遥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