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mwc飞控三角翼模式怎么调试

楼主(2017-10-15):
我现在怎么调电机都不转    怎么回事

网友:
估计是没有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锁没?

不知道啊    怎么解     解完锁哪个灯亮

网友:
應該是没有解锁

网友B:
先校准陀螺仪和加速度,然后油门最低方向最右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校准陀螺仪和加速度,然后油门最低方向最右解锁

解锁了   试飞不成功    炸鸡了

网友:
左右发现要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