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如何保养电池本人小白求各位穿越大大指

楼主(2017-10-15):
新手如何保养电池 本人小白 求各位穿越大大指教

网友:
3.8-3.9v每片保存,满电状态和亏电状态不过夜,只要是好电芯,轻易不坏。

网友:
充满电不要超过两天以上
不要用到单节3.6V一下
长期不用请放到单节3.8V保存
不要高温和低温使用
C数越高越好 放电太猛也容易伤电池
经常用小电流充电 偶尔用几次大电流冲几次

网友:
好电芯才是王道

网友:
长期不用真的要以单节3.8V保存

网友:
3,85v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