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求助

楼主(2017-10-15):
f3飞控电机校准一上动力电就和电脑断连接,有老哥知道是什么问题么?

网友A:
先上动力电再连电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上动力电再连电脑呢?

可以,但是我要校准电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但是我要校准电调

要校准电调简单啊,动力电直接接电调,不要接到飞控应该就没事了

网友B:
F3飞控连接电脑红灯闪烁,电脑也没反应,怎么破

网友:
引用 网友B:
F3飞控连接电脑红灯闪烁,电脑也没反应,怎么破

芯片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