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YI 思翼XT32遥控器开箱及简单评测 [ 老晋玩测试 ]

楼主(2017-10-16):
大家好,我是老晋。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SIYI 思翼XT32遥控器开箱及简单评测。

思翼的这款遥控器8月份模型展的时候就看到实物了,也大致把玩了几分钟,由于思翼展位实在人太多就没有仔细看看,正好最近开始大量铺货,老晋就拿了一套玩玩。
先来张照片:
2017上海模型展实物照片

再来说说这款遥控器拿到手之后把玩一个小时左右的大致特点:
0. 摇杆的手感非常好,模型展把玩的时候就感觉到了,老晋以前一直用另外一款遥控器,不得不说XT32摇杆的手感和力度要好不少。
   遥控器整体珠圆玉润,感觉很光滑,背面也有类肤质的防滑橡胶,使得把握的手感很好。当然有人也会说和某疆外观一样,这也很正常,老晋还指望有一款和18SZ一样的国产控呢。
   值得期待的是将来发布的高清图传版本,模拟图传的分辨率和画质一直是很多玩家吐槽最多的。
   SHTT跳频技术什么的就不说了,这个要长期玩才可以感受到。
   附带控包和挂带,1000多的遥控器,不带控包就说不过去了吧。   遥控器的重量600克左右,不错,很多国产控的重量都偏轻,这个重量的遥控器拿在手里不会感到过于轻飘飘的没感觉。
1. 比较吸引眼球的是双天线和2.8寸的电容触摸屏,亮度什么的室内没问题,魔都下雨,室外还没来不及测。
2. 遥控器本身26个物理通道,SBUS支持16通道输出,玩普通模型的话应该是足够了,一般固定翼和多轴用到10通道就差不多了。
    PPM和PWM支持9通道,当然也可以再买一个接收机互联,PWM通道就可以扩展。
3. 可以设置64个模型,可以设置多轴,固定翼,直机,车船,应该是足够了。
4. 可编程混控里面没有出厂设置好的模式,这个有点小小的不爽,很多新手用就比较麻烦了。当然不玩直机和3D、V尾固定翼之类的也没关系,这些都交给飞控去吧。
5. 支持可调比例、油门曲线、螺距曲线,适合老手、直机玩家。
6. 背面的扩展口支持WIFI、数传、蓝牙、增程、4G等等的模块,GH插座,这些都要等思翼以后发布的模块了。
7. 4096分辨率的轴承摇杆,相信这个必须是1000元遥控器的标配了。
8. 接收机采用了双铜套天线,相比总比没有铜套或者单铜套的好点吧^_^

下面说说不足之处吧:
1.开机的中文提示,音质有点尴尬,比较生涩,音量也比较大。晚上折腾机器,估计会被领导骂file:///C:\Users\aaazzz\AppData\Local\Temp\SGPicFaceTpBq\7988\005009DE.png^_^
2.遥控器感觉窄了点,个人感觉,略微宽一点拿起来会更舒服。
3.正面四个三段开关排列位置不是很符合人体工学,使得操控的手感有点不足。
4.金属摇杆顶部太尖了,个人感觉略微有点扎手。

好了,魔都这两天受台风影响,一直下雨,等天气好了抽空去试一下实际操控和拉锯。下面开箱美图奉上:

好了,此贴就到这里,多谢朋友们看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单天线和双天线比如何

肯定是双天线角度更广,信号更好。但是双铜套天线效果未知,不知道是不是能够和双天线比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用XR32接收机?控能刷OpenTX固件么?

貌似不行,只能够原厂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排留名,支持老晋

多谢明友支持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国际惯例

多谢明友支持丨

楼主(2017-12-24):
引用 网友E:
哥,带接收机吗?

当然带接收机,就是帖子里面的这款接收机。

网友E(2017-11-24):
引用 楼主:
1200左右,双十一双十二什么的应该800-900的样子吧。

哥,带接收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晋哥,咨询您一下这个控什么价位。

1200左右,双十一双十二什么的应该800-900的样子吧。

网友E:
老晋哥,咨询您一下这个控什么价位。

网友(2017-10-18):
顶老晋 尝鲜派

网友D:
国际惯例

网友C:
前排留名,支持老晋

网友A:
接收机单天线和双天线比如何

网友:
支持老晋大哥

网友F:
支持老晋, 触摸屏,有升级扩展功能,不错

网友G:
这个和frsky d9x puls两者的优缺点

网友:
给你顶顶,老晋

网友H:
不知控制距离能有多远?

网友:
价格多少

网友B:
只能用XR32接收机?控能刷OpenTX固件么?

楼主:
多谢明友支持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支持老晋, 触摸屏,有升级扩展功能,不错

多谢明友支持丨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和frsky d9x puls两者的优缺点

对鸟文不识几个的老晋,X9D+到手只玩过一个模型,一个月后出掉了,个人原因,和遥控器无关。
原因:太重,鸟文太麻烦,设置一个模型就很折腾,差不多你要多一个功能就要去找视频教程然后折腾,手头的接收机还不一定可以用,可能要换接收机才可以实现那个你要的功能,各种数据回传没毛用,只能够装逼,玩飞机的时候是不会去看屏幕上面的数据的,接收机太贵。

ezk

网友:
支持老晋 期待测试效果

网友I:
老晋测评总是挑选精辟的来 巴巴适适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鸟文不识几个的老晋,X9D+到手只玩过一个模型,一个月后出掉了,个人原因,和遥控器无关。
原因:太重, ...

这段话写的实在,没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知控制距离能有多远?

多谢明友支持!
距离有待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I:
老晋测评总是挑选精辟的来 巴巴适适是

多谢兄弟支持!

网友:
表示控的逼格很高

网友J:
引用 楼主:
对鸟文不识几个的老晋,X9D+到手只玩过一个模型,一个月后出掉了,个人原因,和遥控器无关。
原因:太重, ...

本地化做的好也没毛病
frsky 的东西英语世界的老头也不喜欢用 用不来设置太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本地化做的好也没毛病
frsky 的东西英语世界的老头也不喜欢用 用不来设置太复杂 ...

的确,玩frsky的东西,逻辑一定要学好,鸟文还不能够差。麻烦。

网友:
控包不错,遥控器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