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10怎么设置飞直升机?

楼主(2017-10-16):
华科尔10怎么设置飞直升机?

网友:
优酷上有泡泡老师的视频 如果视频里面没有 ,多去看看说明书呗

网友A:
你用的什么陀螺仪,有副翼的直接遥控器调成直升机模式,斜盘一般都是的120度,我用的K8陀螺仪,斜盘就调整成普通那个,取消所有混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什么陀螺仪,有副翼的直接遥控器调成直升机模式,斜盘一般都是的120度,我用的K8陀螺仪,斜盘就调整 ...

k8 控刷了cc2500,不知道怎么设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什么陀螺仪,有副翼的直接遥控器调成直升机模式,斜盘一般都是的120度,我用的K8陀螺仪,斜盘就调整 ...

deviation-devo10-v5.0.0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