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交流] mc6改三档开关

楼主(2017-10-17):
我要一个mc6  想把原来的两档开关换成 三档开关  但是不知道要不要加电阻  如果要加  加几Ω的?

网友A:
一般都是旋钮改的吧 ,之前看过别人旋钮改拨动2×3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旋钮改的吧 ,之前看过别人旋钮改拨动2×3段的

2x3段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2x3段什么意思?

可以六段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