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apm飞控怎么看版本,还有版本跟设置有什么关系吗

楼主(2017-10-17):
如题   求解答

网友:
不懂帮顶,希望楼主找到答案!

楼主:
apm飞控怎么看版本,还有版本跟设置有什么关系吗 飞控,APM,apm飞控怎么样,apm飞控的应用 作者:想太多 9996 apm飞控怎么看版本,还有版本跟设置有什么关系吗 飞控,APM,apm飞控怎么样,apm飞控的应用 作者:想太多 165

网友A:
是什么版本  固件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版本  固件版本?

不是 ,淘宝上买apm飞控的时候不是会写  apm2.8   apm2.5什么的嘛    就是这个版本哪里看?   我买的是二手   不懂查

网友:
2.5板子上有罗盘,2.6没有。

2.8有罗盘,并且把外置罗盘接口移到GPS接口边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 ,淘宝上买apm飞控的时候不是会写  apm2.8   apm2.5什么的嘛    就是这个版本哪里看?   我买的是二 ...

看泡泡大神的帖子  2.6和2.8是有区别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 ,淘宝上买apm飞控的时候不是会写  apm2.8   apm2.5什么的嘛    就是这个版本哪里看?   我买的是二 ...

我很久没用apm了  好像gps插线也不一样

网友B:
新手课堂。APM2.8的使用方法,新编APM2.5、2.6使用方法,
http://www.moz8.com/thread-36165-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手课堂。APM2.8的使用方法,新编APM2.5、2.6使用方法,
http://www.moz8.com/thread-36165-1-1.html
(出 ...

请问有miniapm的查看方法吗

网友:
我只是路过打酱油的,嘿嘿

网友:
都一样 只是接口有的地方不同而已

网友:
拆开,背面有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