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飞控航点无法使用超声波

楼主(2017-10-17):
自己买了超声波模块,在飞GPS和定高模式下超声波有用(自己用板子在飞机下面,飞机能自动上升)。航线模式下,超声波用不了,定高效果很差,请问大神怎么解决!

网友:
你飞多高啊!航线

网友:
我每天看贴无数,
基本上不回贴。
后来发现这样很傻,
很多比我注册晚的人分数都比我多,

我也顺便挣点分

网友A:
超声波只能到6-7 米 再高无效

网友:
手动定高

楼主:
2米!有超声波的情况下(GPS和定稿模式下超声波正常工作),定高很稳,但是一走航线就没有超声波的效果了(特意还测了下,超声波没起作用)

楼主:
对对,所以怎么在航线模式下启用声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声波只能到6-7 米 再高无效

我们航线只有2米高,在GPS模式和定高模式下超声波效果很好,但是一走航线(高度两米),高度就没有超声波的效果了

楼主:
是指在走航线的情况下,然后手动定高吗,航线模式下,我们发现只能手动改变方向舵,其他动不了,所以怎么设置航线模式下能手动控制油门?谢谢啦

网友:
那除了航线还有那些模式下,超声波能启用

网友B:
自动航线定高的路径要设置一下才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动航线定高的路径要设置一下才有用

我们用的WAY POINT命令,超声波没有反应。是不是要用别命令设航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用的WAY POINT命令,超声波没有反应。是不是要用别命令设航线

不是这个栏的命令

网友:
有点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