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问题

楼主(2017-10-18):
本人,将4s  4000MAH 的锂电池,改装成3s电池,请问现在冲电用多少A电流合适 ???

网友A:
和原来一样就可以了

网友B:
3S我一般用3A。用5A也冲过电池温度会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原来一样就可以了

以前用4A电流充,现在还可以用4A 对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用4A电流充,现在还可以用4A 对吗?谢谢

你只是改变了电压,电流不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S我一般用3A。用5A也冲过电池温度会高点。

用几A充电和几S电池没啥关系,要硬说有关系的话,就是小功率充电器充s数高的电池A数上不去,因为充电器功率不够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前用4A电流充,现在还可以用4A 对吗?谢谢

嗯,可以的,充电电流由充电c数决定,和3s4s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可以的,充电电流由充电c数决定,和3s4s没有关系

大圣,太感谢你了。长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几A充电和几S电池没啥关系,要硬说有关系的话,就是小功率充电器充s数高的电池A数上不去,因为充电器功 ...

是啊,功率不变,电压变大,电流肯定要变小啊

网友:
看你心情了,速度快就用5A不过不建议。一般不着急用0.1~1A最好

网友:
收藏了,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